升技IP35 775 大板 不跑内存 求解

楼主(2012-03-21):
   现手头上有十几块,升技IP35 775 大板,同一故障:跑码跑到bd 掉电又重启跑C1 ,内存供电,上拉供电,时钟,内存上的系统管理总线,这些电压都正常,BIOS,在网上下载到刷过,北桥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各位大哥,有修过这种板的,帮忙分析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加撼桥试试,那种板就那问题

网友:
貌似那个电压没出来 。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桥的问题很大,要修一下

网友:
换个高一点的CPU。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个七彩虹G41的板子,是换了一个IO好的,当时我桥也都加焊过,BOIS也刷过

网友:
好像是桥问题

网友:
网吧机,同行收回来的,一批坏板,都一个故障!不会桥挂了吧!

网友:
775循环跑码掉电吗??你弄弄U座吧

网友:
是啊!加焊CPU座吗?故障是这样:触发,跑码跑到db 掉电,然后又重启跑C1,不掉了!就一直停在C1

网友:
不会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