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赐教。显卡场效应管旁边有一个小三角的地方是什么意思。见图

楼主(2012-03-21):
请问箭头所指的箭头白色的是什么含义啊。很纳闷的哎。谢啦

网友:
G极,控制极

网友:
应该是 场管 G级  也就是控制级的意思吧

网友:
场效应管的控制级。。。栅极

网友:
经确认,控制级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
主板对场管的定位标志呀

网友:
一是定位作用,管子要安放在这儿。二是指明这是控制极G极

网友:
这个脚肯定是G极啦。只是有些主板故意做出来的标识。

网友:
电子技术的基础啊...

网友:
电子技术的基础

网友:
显卡不是很好修的多是GPU的问题

网友:
场管控制极吧

网友:
是 控制级吧

网友:
是定位标示,也就是说明了那个脚是控制级G。

网友:
第一次看到G极标的这么清楚的。

网友:
上面说的对是控制极G

网友:
原来如此 ,以后板子上都标记下 都好弄的多了O(∩_∩)O哈哈~O(∩_∩)O哈哈~O(∩_∩)O哈哈~O(∩_∩)O哈哈~

网友:
那是G极、也就是控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