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声音修复成功

楼主(2012-03-21):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Q45内外声音都不显,修外设时遵循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排除了软件的问题,然后拆机在图纸上找到功放芯片U514,首先先查供电,发现第4脚没有供电,由图可知是由VDD_AMP提供,此供电是由Q514提供,经过测量发现Q514第4脚没有供电,由于这是个N沟道MOS管就直接短接了4,5脚,然后测量U514第4脚成功满足供电装机测试,久违的声音出现了。

网友A:
图纸上看,第三脚不是12V吗?怎么短接3、4脚就可以了呢?

网友(点评):
看别人帖子仔细点,看来你在维修中肯定很爱犯错误!!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吧?

网友:
勇于发帖就是得支持

网友:
能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能看图的修起瑨就是快。

网友:
呵呵 ,可能与声卡和功放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这样是取巧的方法哦,你不仔细去查到底是哪里引起这个管子无法导通的话,那下次遇到相似的问题你怎么办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是不是这相Q514管子坏了呢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就更精彩了。。。

网友:
哟西。。。楼主大大的。。。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再追一下是P5.0_AUX的问题还是Q513及控制信号的问题。实在没招了再短接也不迟啊。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就需要这样的方法,只要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网友:
可能与声卡和功放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看,第三脚不是12V吗?怎么短接3、4脚就可以了呢?

楼主是说 4 5  脚   (1246)

网友:
呵呵 我和楼主习惯一样  碰到 这种情况懒得查 控制 有时候 没屏供电直接拉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