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3-21):
   接到一个Y460的机子 没有过保修 因为是被摔过 i5的CPU 问题出在不定时导电 在电感pl15这里掉电时有啸叫声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4745688/QQ/WinTemp/RichOle/_MU5G5OKRNHBUO3DND]XBGA.jpg

网友:
有时候一触发电流在1.02就掉  有时在1.4掉  还有在进系统是会掉 可恨的是有时能一天都不掉电 但是掉了电马上还可以开启 。又继续掉电、、、、

网友:
看看一下又无摔掉件了,

网友A:
搂猪应该把主板上的芯片全部加焊一遍,看是否有结果.

晕,还全部加焊一遍,这样是不好的举动,弄不好就彻底不亮了。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猪应该把主板上的芯片全部加焊一遍,看是否有结果.

打错了字吧   我把芯片BGA过 还是一样

网友B:
看看  温控电路的件  个人感觉  可能是温控和 系统供电的反馈  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 不好修.还是 拿的去 保吧

网友:
很可能是摔了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典型的少电压而引起的电感啸叫,多查下在叫的时候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或变低了,这个多是有断线!!!

网友:
补焊一下电感,特别是CPU的,你还是多注意下吧啊

网友:
你不是PL15有声音吗,加焊下啊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也有可能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查查电压把

网友:
I5 I3笔记本 的CPU拆下来从新再装上就好了,触点接不好也会掉电的,遇到过了几例了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虚焊了

网友:
不定时 掉电不好修呀 。。。。。。。。。。。

网友:
早上把CPU座子旱了一下  现在暂时还没有掉电

网友:
我觉得加焊下PL15产生的控制芯片

网友:
重拆装下桥,看不没掉点的,好多摔过的机器都是桥掉点而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  温控电路的件  个人感觉  可能是温控和 系统供电的反馈  的问题

我门这有台神舟也是 不定时掉   后来直接飞个5V到风扇  正在检测 明天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我是楼主我就会看下被摔的部位在哪里,然后把壳子打开,仔细看下壳子是否有变形,有金属的东西压到PCB上的元件没,然后通过着地的受力点,看看哪些部位受到冲击最严重,重点检查那里的元件,然后大面积补焊一下,

PS:重点检查那个发响的电感,响的时候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发热,还有连接电感的前级和后级元件和信号,还有电压,

网友:
你把pl15这个电感加焊一下 再看一下板上的大电感有没有虚焊的 有遇到过一个电感虚焊钓点的 也是Y460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摔松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大芯片虚了,

网友:
电感加过旱的  芯片业BGA过  现在还是掉  频率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温控出了问题、

是的    今天去好像机子拿走了 应该通过测试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修好的话公布一下结果,经验共享一下,以后我们遇到可以借鉴,少走弯路。

网友:
很可能是摔了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了

网友:
这种掉电还真不好修,不过楼主这个应该还 是电压引起的呀

网友:
建议换下CPU 试试  这个坏的几率大

网友:
电容 电感 MOS管 IC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门这有台神舟也是 不定时掉   后来直接飞个5V到风扇  正在检测 明天就知道结果了

我这也有一个神州的 不定时掉电 把温控芯片干掉 就OK 了

网友:
是不是 主板有虚断的地方啊

网友:
按住 或者 加焊 一些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现在用了几天了都没有掉电、

网友:
GFX是显卡供电啊,你换个电感看看,看看FB反馈有无问题,BOOT脚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感有虚焊的嫌疑

网友:
有可能虚汗

网友:
我遇到的是,cpu 温度高,电感有声音,,cpu哪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