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21):
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启动电路的一部分。PU13A的3脚电压高于2脚吗?我觉得2脚电压是应该高于3脚的。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

网友:
PR169和PR172会分压的,2脚接的是基准电压,固定的一个5V,要说2脚和3脚哪个的电压大,是要看你有没有插入适配器的。假如VIN输入19V,那3脚应该在9V这样,那3脚大于2脚,超过了误差范围,比较器输出一个高电平;假如你没有插入适配器,那VIN就是大概是11V,这时3脚的电压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比较器输出一个低电平。大概就是这样了,具体电压我也没有量过,我也不知道误差是多少。嘻嘻、

网友:
电脑型号是NX7010,电源是18.5V,

网友:
这应该是个运算放大器,3脚是同相输入端,2脚位反向输入端(一般2脚接着反馈或是基准用),同相和反向相比较,输出误差电压。但你这个具体的电路作用要看整体电路才行了。

网友:
电阻分压 计算一下 就知道了 正常的是 3大于 2

网友:
是我搞错了。我当初没注意到AC电源输入是18.5V,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接上电源才想起这个问题。VIN是18.5V,当然要比5V高得多。

网友:
电子分压    使输出电压始终是3.2V

网友:
la-系列的图都有这部分 看看点火回路的文章

网友:
我想电阻分压的话3脚比2脚电压高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