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怎么让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同时使用?

楼主(2012-03-21):
我记得别人是在一个叫什么兼容的设置地方打钩,就可以同时使用了,不然要禁用其中一个才能上网,但我想不起来那个打钩的地方是在WIN7哪里了?谁知道??只知道有兼容两字

网友:
有无无线网卡的前提下,Win7系统默认使用无线上网。想双网络,得装软件的嘛

网友:
楼上说的就不对了,一般是无线有线谁先连的就用谁。同时用的之前有听说过的,不过具体怎么弄不懂!

网友:
这好像有点难吧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分享。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不懂,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  真的可以同时连?  网速会快么?

网友:
同时连不会出错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分享

网友:
哪个先连接上用哪个啊。

网友:
还真没试验过,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有这样的必要吗,偶是觉得完全不必这样,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上吧,可以两个同时用的?

网友:
好想没有听说过,可以同时用的,一般都是就哪种,哪种连上

网友:
win7是优先连无线的

网友:
好象两个,一个外网一个内网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5-04-18):
好像不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两个都连上,如果是同一个网线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XP好像可以实现,但WIN7下试了多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