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碰到一起网线见鬼的事情

楼主(2012-03-21):
一小宾馆前阵子重新装修,一些房间用了电信的数字电视,网络也是用电信的,这几个房间的网络线是重新放置的。线材看了下,粗细还是可以的,不是便宜的那种。但是其中一个房间网线测试就是死活不通,偶尔网线测试仪其中一个小灯会闪一下,不一定都有闪。

网线的水晶头都是重新制作的,没有问题的。于是叫来当时埋线的电工一起解决问题,最后找出那根网线,确定其位置。发现电信方面的技术员将这根用来上网的线插到了数字电视这边的交换机了。但是正常的情况下即使网线一端插在了交换机上,但用测线仪测,上面的灯也能闪的,可就是不通。于是按土办法,网线一头全部去皮,直接短接缠绕。另一头按一对一对的方式,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发现绿和绿白这一对是不通的。

测完这4对线,就这绿色一对不通,其它颜色的是正常的。由于网线只用到其中4根,就将绿色和棕色2对剪掉不要,只用了橙色和蓝色2对,重新作的头,再用测线仪测量,结果1、2、3、6四个灯都能闪了,见鬼啊。

网友:
大家都是苦逼的技术员,你可以试试找个二手好的千兆网卡,把供电改下,用两节1.5V的电池串联供电,再装个开关。用的时候就开,可以省电,把网线插上后。另一头就可以用测线仪测量了。不用全部拨开的麻烦。而且便于网线编号,一个人在机房,一个人拿上网卡去办公室,一插上,交换机上哪个灯亮就是哪根线,当然个别全不通的线不能用。

网友:
2楼的这位朋友,你说的方法,对于我这种问题也处理?

用测线仪,通常的问题都好解决的,只要线的2头找对,测线仪能够准确的测试。
但是对于我碰到的问题,测线仪没办法处理。

网友:
据说有个叫寻线仪的 挺好用,我买了一个  160,方便多了

网友:
ls的寻线仪是啥?听起来蛮只能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东西我也查过,专业一些的要300起。
一百多的也有,外形也象网线测线仪,但总归断线的时候少,而且象这种没头绪的更少了,感觉花一百多买这玩意不是很划算。

网友:
传说中的不包断的网线。。。。。。

网友:
有些时候没有在本地的电脑公司批发处拿网络产品了。虽说那家公司跟自己也是比较熟,但是还拿不到好的产品。

拿网线来讲,他们更多的时候进的网线都是便宜的。就是那种200不到一箱,但是线芯比较细,比较软的。那种连接网线用的直通,现在要1.5元一个,但有时拿到的货,只要网线拔插一次,直通里面的针就会歪掉,造成线路不通。

网友:
用万用表最直接

网友:
网线质量差的,距离长就会这样,何必浪费多时间,就得换

网友:
那网线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从看线材的粗细和硬度来说,最起码中等过还是有的。也许是厂家在生产时没有高要求吧。

网友:
简单的东西出的问题有时间解决不了

网友:
这种现象都有。

网友:
没看明白,网线只用到123 6?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是的,做100M的网线只需要用到这4个位置。

网友:
直接百度下568A/B标准

网友:
100M 1,3,2,6

网友:
交换机可以买可维护的 端口级的 便于查找问题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场合所使用的交换机都要用这么高级的

网友:
楼主可以用无线路由器呀

网友:
网络测线仪可以分开来用的嘛

网友(2012-04-28):
有什么好奇怪的,肯定是你剪掉的绿色一对断路,棕色一对中间有短路的情况,可能是装修的时候被钉子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