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DH5000桥供电求助

楼主(2012-03-21):
明基DH5000桥供电正常,但不发出MCH_GOOD信号,请高手指点。输出+V1.2V_MCH为1.2V正常。+VPP为1.18应当也正常啊。 POWERGOOD_3为3.3V也应当正常。但就桥供电好的信号不发出导致时钟电路开启信号没有,整板不工作。

网友:
楼主换南桥吧    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对于只有小图无全图,只说信号不说开机电流是多少的机器,本人表示压力很大!有时候BIOS也会引起。总之把故障和开机电流等现象描述清楚很必要!

网友:
这个单元电路的供电好信号不出来,为什么跟南桥有关? 这是1.2北桥供电啊,既然这个芯片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得不错,按理说他应当发出他的供电好信号啊

网友:
时钟信号时给南桥的 所以一般南桥的问题多一些  是不是南桥虚焊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遇到过一次,某芯片供电正常后不发出PGOOD..是IC芯片的问题,但你也要注意下这个信号有没有与其它信号连在一起..如果连在一起了,需要注意..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这板现在可以亮了,被我取掉了Q516,现在不要这IC控制时钟信号了不过很不满意。等新IC换上去看看MCH_GOOD信号出不出来,如果出来了,我会及时告诉大家。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