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K电源板烧保险!

楼主(2012-03-21):
朋友拿来一块680K的电源板,说是烧保险,拿过来简单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在保险的地方连接一个灯泡,用一根两芯的电源线直接供电上去,灯亮了,这时发现开关管的两脚在轻微打火,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断电后,把开关管拆下来,量了一下,没发现短路,换了一个开关管上去,再通电灯泡不亮了,拆掉灯泡,换上保险,也不烧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不烧保险了,如何能知道这块电源板已经修好了?能不能通过什么办法,在不接打印机的情况下知道电源板是好的?谢谢。

网友:
打印机的版块好静啊,静悄悄的。

网友:
打火肯定是虚焊了,重新换件焊接实了肯定就好了 。一般开关管不坏烧保险就坏在整流前级,整流全桥什么的全靠经验积累哦

网友:
测CN2 4PIN和5PIN 上有没有42V,8PIN和9PIN有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