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个怪事 键盘 ~~~

楼主(2012-03-21):
一个机子键盘完全失灵  拆开一看  排线松脱了,关机插上去  进系统再测试有6.7个键位不灵  关机后我把排线卸下  用洗板水把 排线刷了一些,重新再插上去。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开启机子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 大概也就5秒的时间,   关机拔掉键盘 关机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个么情况???

网友(点评):
短路了吗,,,,,,

网友(点评):
洗完后,可能还没干,

网友:
好好看看键盘卡槽里  有没有异物   洗板水洗过后 要晾干  再上电测试   有的不纯  容易导电    不行就换键盘试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键盘排线是导电银漆,只能用橡皮擦,不能用洗板水洗,恭喜你,键盘挂了。

网友:
那肯定是带关机的键盘   肯定是键盘关机键按住了 或短路了 造成的我也遇见过

怎么可能呢,,,把键盘拔掉就正常了。。。

网友:
键盘是不能用水洗哦

网友:
洗板水洗键盘排线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有腐蚀的东西怎么能去洗了?键盘估计挂了、换一块键盘看一下可以正常开机不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应该只有换键盘吧,

网友:
换键盘没什么选择

网友:
楼主外星人了,洗板水是不可以洗键盘接口的,除非是主板上的卡扣才可以洗,你把键盘上的导电层连一起了。

网友:
这与外设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我学到了原来排线那种东西不能用洗板水洗,谢谢楼主啊,哈哈

网友:
肯定是键盘有问题了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联想Y450

事情: 客户一台联想Y450键盘6和7键不好用,确定价格后换新键盘

经过:开机测试客户机器,确实只有6和7不好用.关机,拆电池,拆键盘,换上新的测试,没有一个键可以用了,再换客户原来的键盘,问题一样,都不能用,期间清理键盘接口,还是不能用,反复测试N次,都不好用.正想找点借口把客户支走,中间用了一次外接电源,键盘能用了,不论客户还是我的新的,都可以用了.

经验:莫名其妙的故障,不知怎么好的,想不出来.  只是电池开机与外接电源开机只有这个不同.
我在拆装时,都会拆掉笔记本电池才接键盘的,按理说不会与电池开机和电源开机有任何关系

网友:
用像皮比较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那样搞,键盘不挂才怪~~!

网友:
只能换键盘试试了

网友:
排线不能用洗板水刷的

网友:
LZ   你该沉默了啦

网友: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吧,印像里有的排线也挺粗壮的,貌似里面是金属线

网友:
键盘是什么样的排线可以用洗板水洗的吗

网友:
那还是键盘的问题呀

网友:
干嘛不用酒精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联想Y450

事情: 客户一台联想Y450键盘6和7键不好用,确定价格后换新键盘

电源问题导致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的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