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代换

楼主(2012-03-21):
各位高手场效应管2764AI用哪个可以代换,飞利浦193E的电源开关管。

网友:
不知道 有事情找百度

网友:
CRT,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管都可以代的呀

网友:
还真不知道,听说一样大的就行,实际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8N60 K2141 K2645都可以

网友:
7N60,K2645都可以啊

网友(2014-11-14):
你的是650v  9A的,你可以考虑换大点的。

网友:
提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