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型号求助

楼主(2012-03-21):
今天接修一台NEC的笔记本。电源不通,只到了隔离管。测隔离管D、G极均16V。查隔离管的G 极由一个只印着3874的芯片驱动。此IC上双列28脚贴片式的。但查不到这个IC的资料。请有接触过这个IC的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找不到  直接飞线  DS连

网友:
按isl 3874查找,看能否找到资料

网友:
不对,你提供的型号是BGA芯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