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不能用,郁闷

楼主(2012-03-21):
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有没有键盘口不能用的通病?

网友: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哟

网友:
其他问题,在仔细查查

网友:
打一下键盘口部分的供电电压,还有两条数据,时钟的对地值。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网友:
键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检查5V供电,电容(排容)取掉,如果还不行,换IO

网友:
搞不好南桥也有毛病哦。

网友:
查键盘电路啊,跟着键盘脚位跑线,很简单的

网友:
没有通病,量一下啊,别什么都通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