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掉电

楼主(2012-03-21):
收到一款杂牌上网本开机检测到硬盘出掉电可以听到硬盘咔哒一声。偶尔可以及进系统。随即掉电。90%到检测硬盘那里掉电。初判断硬盘问题 换了一样,测硬盘供电掉电时有跳变随后掉电。怀疑供电不足,从别处引来5V电后正常。交付后两天又拿来故障依旧。这板CPU桥一体的加焊吧,焊完故障依旧。一次测试按键板掉了尽然没掉电。开机后马上拔掉按键板就不掉点了。晕啊 待机时测按键开关处两个脚都有电压,一个17V 一个10V(什么东东啊)上网本开关都在侧面上面有三个三极管。(我是搞不懂怎么回事啊)只知道一个是场管一个普通管,从主板上环了两个还不行。应为本人不是很懂电路只知道按键上应为3-5V电,就把到按键的一条线断开测了是3.3V.有和地短接一下开机了没掉电。反复试 正常。最后断开到开机键的所有连接线。引两根线到按键解决。不懂电路的笨办法啊。没有分析出故障原因请大家原谅。 以上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维修过程,谈不上经验

网友:
楼主好样的虽然故障元件没有找到,但是把思路给了我们,很好!
下次有此类问题我也会注意开关电压的。说不定会少走很多弯路哦!

网友:
挺详细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接过一台上网本山寨的,故障很奇怪,插上电源只要开关指示灯亮就不触发,重新插拔几次灯不亮就可以正常使用,拆机后测到开关旁边一个电阻灯亮时就一段有3.3V电压,另一端没有就不触发,灯不亮时电阻两端都有3.3V就可以开机,开始以为是电阻不稳定换了几次还是老样子,把链接电阻的几个滤波电容全部都换了还是不行,真是郁闷了,最后只能是退给客户。《这台机春节前客户就拿来过我以为是电源头问题就向客户报了120,客户嫌高没有修,现在拿来同意修了竟然搞不定,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