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 IO没供电可以飞么

楼主(2012-03-21):
有块华硕MZN68的台式机主板,那人说按开机建的时候打了一下火然后就不能开机了。 我看了跳线到IO有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我一短接又打了一下火在就没敢弄 IO是IT8712F--S我查了第4脚没供电 能是IO没供电的问题么要是飞线可以不?还有跳线那有个电容坏了用换一个不那个电阻的换多大的
华硕

网友:
你先量一下板子上还有没有短路,3vsb,5vsb,

网友:
可能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短路就可以飞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