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那个烙铁头在那放一会非常黑,是不是锡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请教我那个烙铁头在那放一会非常黑,是不是锡的问题?焊接的时候,得用锡洗一洗才能用,用完后放在烙铁架上一会就变的非常黑,不知是不是锡丝质量不好,还是烙铁温度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也许是烙铁温度太高所致。

网友:
温度过高了,不用时调低些
同意楼主:
5.0
LQW520
同意楼主:

网友:
烙铁头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烙铁头质量不行吧

网友:
不用时吃锡调低温度

网友:
烙铁的温度平时都在420度左右,不用时也不调,觉得调来调去的麻烦,明天试下把温度降下来试试,我试过温度调低,不用时调到200度,就会好很多,可是麻烦啊。呵呵。

网友:
换好点的焊锡丝,不用的时候温度低点,烙铁头应该关系不大,焊锡丝含铅量太高

网友:
恩,我也觉得跟锡丝的关系大些,因为我曾经看过别人用的烙铁,在不用的时候没有调低温度,但烙铁头只是有一层像灰一样的膜,不发黑,而我那个烙铁头像碳块一样。

网友:
温度太高了 你在不用的时候把温度调下去 然后上点锡

网友:
烙铁头的质量有关系,但还是你的烙铁头温度过高。我有一把4元钱的50W内热式烙铁,用风扇调速开关,放在中间那个档位上,怎样也不会发黑。

网友:
烙铁一般调多少度呀?我感觉有时400度都不给力哟!
长春威尔
正常情况下380度左右。看你的烙铁情况,还有其实调多少度不是必须的,要看你的烙铁在多少度的时候比较容易焊接。

网友:
iamzzl
烙铁头不好再高的温度也是白搭!换个好点的烙铁头把!我的7元钱的30W外热烙铁换成了纯铜头之后,比普通的杂牌936都犀利!我自己用的936用的也是合金头,不过含铜挺高的

网友:
我的一工作都是开在最高温度上!~显卡还是有点不够力!~

网友:
放着不用时上点锡

网友:
350度 就行条哪吗高干什么

网友:
焊锡成分有很大关系的.
我的SMTC-838烧死是因为用了某种焊锡.
原来焊大焊点非常爽的.
过后我用砂纸擦呀擦呀,心疼死了.

网友:
跟焊锡丝没有多大的关系啊!温度高了也会烧黑的!电烙铁质量差也会的啊

网友:
只有两个原因,一,烙铁质量不好。二,温度太高。

网友:
用完后一定要加锡在上面,否则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