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独显进水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03-21):
今天接到一个R61i的机器,拆机发现内存部位进水,内存下面主板有水迹,烘干后看了一下是17003 3 5V供电的点,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通电试了一下,待机007,正常应该是009或者010这个数值,

测量3 5V电感电压为1.8一个为2V,明显3 5V不正常,查17003工作条件,21脚VIN供电变成1.4V,因为21脚直接连着公共点20V,那么说明保护隔离电路的20V没有到达后级,

断开电源用示波器量20V电压,通电的瞬间有20V然后慢慢回落的1.4V,再用示波器测3 5V的电感也是瞬间有3 5V慢慢变低,没办法断开3V的电感通电,发现公共点的电压20V正常了,但是3 5V电压就一点没有了,

以为是3V后级保护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我用好的板子测3V电感的对地阻值和这个一样,很是郁闷,最后换17003主芯片,高低端场管,电感的NEC大电容都换掉了 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不装NEC大电容是20V正常了 3 5V不输出,现在思路有点乱了,大家给个意见谢谢#11

补充内容 (2012-3-22 14:08):
问题解决了是东芝开机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