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显示器开机显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2-03-21):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HKC显示器,LCD19“   ,故障:开机显示几秒后黑屏了。
  拆机发现这台机不知道是以前修过还是组装货,有焊过的地方,而且还有焊油在,拆机前看到有人拆过,但没拆开,外壳都有拆开裂痕了。拆机后测灯管,一体板是4灯的,但只有下面两组灯管可以点亮,上面两组点不亮,切换高压接口位置,依旧,然后用测灯管的直接点灯管,插电脑信号显示正常,说明问题在一体板上,但测得各电压都正常,正想着换一体板,因为这板便宜,一同学提醒去保护,此高压振荡芯片是BA9741,15脚是保护,果然故障解决,点机常亮,同行又急,马上来就拿走了

网友:
看看有板上有没有鼓包电容

Yy.
肯定没有呀,人家都说是高压问题了,去保护都没问题了

网友:
电容都是电解液的,电解液用完了,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不用电容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去保护正常后
应该检查是哪里引起的保护
不然时间长了会返修的

网友A:
这几天我修了5~6台HKC网吧的了,都是通病亮一下灭等亮~高压板4606芯片坏了引起的~
         芯片本来已经坏了你直接去保护使他强行工作时间一长由于没保护他肯定会烧掉而且是烧的很严重直到烧到跳闸

网友(点评):
如果4606坏,取消保护也不行的

网友:
去保护一般用于维修,长时间使用估计会烧掉

网友:
去保护不是办法,还不如换高压板!

网友B:
加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修了5~6台HKC网吧的了,都是通病亮一下灭等亮~高压板4606芯片坏了引起的~
         芯片本来已经坏 ...

有这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高压板试试

加了没地方放

网友:
不会吧还没地方放

网友C:
那台机空间好小的,我看了下,想改个高压放里面,放不下

网友B:
你对驱动板了解多少呢 我对那个东西一窍不通 有时间拜你为师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台机空间好小的,我看了下,想改个高压放里面,放不下

有一種很小的高壓板通用板。沒有放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驱动板了解多少呢 我对那个东西一窍不通 有时间拜你为师教教我

我也新手呢,还在学习中,讯维有无程 可以报名学

网友B:
是远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远程吗?

是的,费用也不贵 我都想报,只是暂时没时间,报名吧,这样学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严重啊

有~嘎嘎~
      显示器里面是不是很空荡,除了驱动板就是高压板,连壳子都没有里面,他电源一体版上面是不是有一层塑料纸贴着
    如果是以后在碰上电容换了还是亮一下灭直接把背面的2个4606换掉就OK了~

网友:
不是电容,是去的芯片保护,开关管我晕了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高压一体板

对呀,就是一体板

网友:
应该给改个高压板,那样省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