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110+投影机开机灯不亮,批示灯报灯泡错误问题

楼主(2012-03-21):
如题,NP110+投影机开机灯不亮,风扇转,约1分钟后,机器短响三声,然后启动那个指示灯亮橙色,连续闪烁6个循环,按照说明书,是灯泡的问题,需要等一分钟后重新启动,实际上等多久再启动问题如上。 后来我在淘宝订了一个灯泡,结果那边给我发错了,接口不相同,卖家说可以通用,我接上去以后,开机跟以前的问题相同。卖家叫我返回去换一个,但是客人吹的急,特请教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倒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我将升压板也拆下来了,测试了上面一些大的元件,未发现异常,进电测试了一下,好像是直流的有400来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原装那个灯泡的引脚位置是相同,网上发的灯泡有一个引脚在泡杯体上)

网友:
110+pfc出来后有差不多360v以上属于正常,没有才不正常.先换高压板吧,希望你好运气。要是主板问题造成你就慢慢修吧。熟悉的话修起来也不难的。这种机子高压板靠得太近风扇吸尘,潮湿天气一来小板子部分(竖起来那条控制板)坏得相对多一点。今年开工到现在换了起码有七八十块高压板了。单单这个月的回南天气都换了有超过50片高压板。懒得修,直接换,价格也不贵。一百几十块而已的高压板,实在没有必要修的价格,修起来一不小心干掉灯芯得不偿失。

网友:
朋友,你可有此机器的高压板,我在淘宝上没有找到相对应的板子,请提供一个淘宝地址。谢谢 !

网友:
投影机的配件在淘宝上绝大部分都是找不到的。

网友:
那又哪里找哦,你那里有没有吗,给大家说一下吧,有钱大家赚吧!呵呵!

网友:
这两个灯泡应该是一样用的,你可以用通用的电源板,把你机器的点灯板和灯泡再拿下来把点灯光耦的一二角短接,直接上电试一下看还灭不,不灭了最起码知道不是点灯板和灯泡的问题。

网友:
还有DLP的机器,色轮传感器出问题的比较多,建议清理一下传感器试试。

网友:
投影仪有赚头,一台几千块,修一下3,4百不成问题

网友(2012-04-25):
这里的师傅们比较多,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
没修过还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