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电解电容,贴片电容好坏??

楼主(2012-03-21):
怎样用数字万用表在主板上测量电容的好坏?是不是都要从主板上拆下来测才准确?我用二极管档测的怎么,有的从小数字到无穷大,怎么有的测到一半就不动了。是不是就坏了??

网友:
高手帮帮我

网友A:
用数字表只能大概判断一下电容好坏,对于电容漏电比较能测到,测量时数字慢慢变大是万用表给电容充过的过程,这个数值有多大与被测电容容量大小有关,容量越大充电越多数值变大,如果数值不变的为电容不能充电,如果出现为0的说明电容短路。

网友:
电容要用电容档测,在线测元件的好坏都不准的,靠的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呵呵 又前进一步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上只能测个大概,还是要看经验,除非是短路

网友:
莫非你们测电容的时候都拿下来了,一个主板上的电容貌似很多吧?

网友:
谢谢大家啦!现在正在研究三极管

网友(2012-04-26):
直接在板上测量电容,即使用带测量电容的万用表也是测不准的,因为板上的电容多数是并联起来的!?用二极管档测量有无短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测量得准确一定要把元件卸下来,在路测量只作参考。

网友:
要测电容万用表是不准确的,要用电容表。有能测量电容的万用表,不过价格贵的吓人

网友:
有从小到大的充放电过程,说明电容是好的,如果在充放电过程中数值停了(没变化),说明有漏电现象,还有测出电容数值为0,则电容短路!

网友:
恩恩,不错,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感谢

网友(2014-05-10):
万能表怎么区分笔记本贴片电容二极管

网友: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测电容势要 拆下来的

网友: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测电容是要 拆下来的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只能大概判断一下电容好坏,对于电容漏电比较能测到,测量时数字慢慢变大是万用表给电容充过的过程 ...

是这样子的,当电容充满电后,正负两端阻值会变为无穷大,相当于充电电流没有从本身正极流入负极输出,如果电容短路在充电的情况下,本身应该会严重发烫,在输入两端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其充电电流值也会明显变大。

网友:
这个简单  测量2次   在200-500 正常  反过来 不能大于1

网友:
在主板上测是不准确的,电容大多是并联的,一般测测电容是否短路还可以

网友(2015-11-07):
这种很好测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