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显示器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2-03-21):
一台万利达19宽屏的显示器,不通电,拆开看,电源板都烧黑了,变压器之前的电路烧了,俺是菜鸟,不懂,只能换整个电源板了!因电源插口和我们常见的那种呈90度,很特殊,比划了半天,就没有一个一体板可以放的下的!最后只能是电源板+高压条了!
本来以为很顺利,结果,都是亮一下很快就灭了!这显示器是2灯的,测灯管,每根都是好的,外接了一组灯管,都不会灭掉!后来测试灯管的时候,发现2根同时接上,就会亮一下黑掉,只接一根都好好的!实在纳闷了,接别的2根灯管都好好的,为啥接他的2根就不行呢?
后来观察到,测试原机灯管的时候,只接一根,都感觉屏幕特别亮,是不是这种灯管功耗比较高呢?赶快换上一种大功率的高压条,搞定!!

网友:
补充一下:原本是想买一块原装的电源一体板,结果,这个鸟万利达显示器,配件压根就没人有!

网友:
呵呵,这什么显示器哦,还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过压保护了,高压线圈坏了~前天我也碰到一台~
                      直接去保护会烧电容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高压线圈换了,没线圈就直接加板~

网友:
呵呵 遇见这种问题使人 晕

网友:
万利达的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