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刚学维修时候的感受吧

楼主(2012-03-21):
我是刚接触维修是新人,对于笔记本大致了解些了,对于一些基本电路在主板上能看懂是什么电路,到图纸上就看不明白了。对于图纸上的电路走法真的没有头绪,那么多交叉点,不知道电路是怎么走的。还有就是对于电路图也不知道怎么看,请各位大侠说说你们的经验吧

网友:
刚学维修都一样,慢慢就熟能生巧,主要思维要灵活点,还要多动手

网友:
这个只能多看多摸索才能多积累经验
说实话
我学这么久了也没完全看懂
我记得好像是要分析电路是允许电流还是电压经过的
电流又分交流/直流还分高/低频
还有高/低电平信号
在有节点的地方就要考虑他是否有形成回路的条件,是否允许电流/供电电压/电平信号通过等
不过这些都要建立在对单元电路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也就是要了解元器件的作用与功能,这样才好去分析理解

网友:
维修的行业不好干
    我自己开的店 自己的情深体验的

网友:
慢慢说着把  社会是很浮渣的这是我的提会

网友:
  你们学习还有电路图啊!我们学习只有一块电路板,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差不多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要想看懂电路图,必须得老师教,自己研究,太难了

网友:
刚学主板维修,感觉不太好,就是跑电路,不过会努力的!

网友:
看图纸,没有老师教的话,确实很难看懂,自己稍微看出点意思,但在板子上不知道怎么跑。悲剧啊。。还有就是头脑得灵活

网友:
哎呀 和lz差不多 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
刚学的时候对什么都很新鲜,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就开始比较难学

网友:
作为新人需要从维修中不断的积累经验
可是 作为客户 更愿意找有经验的师傅维修 听说你是新手 就不来了
郁闷~~~~~~~~~~

网友:
那一行都一样,刚开始还得自己努力呀。

网友:
除了多看,我觉得没其他法子

网友:
在修显示器中

网友:
细心 思路要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