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 F179 液晶螢幕 RGB少一色且四週會有白色區

楼主(2012-03-21):
HannStar
品名:GF171A
MODEL NO.型號:F179
請問大大照片中的狀況是那故障所導致,燈管已經更換了...
含請各位先進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点评):
搞块,通用板来换一下不就晓得了

网友:
你这个最好 换块板子 点亮看一下..感觉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那测试板测试一下,确认已下。。。屏或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板儿试试,不行就考虑是屏的事儿了

网友:
应该是屏出问题了,如果有工具的话不妨点下屏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下就知道了,像这种驱动板问题较多。

网友:
看着怎么像滤光纸的问题呢,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先换通用板和屏线,然后试屏了,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有么有测试换屏先

网友:
先点下屏看看,是少绿色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或电感出问题了

网友:
VGA线是不是跟驱动板连在一起的?换通用驱动板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  屏坏  都会这样

网友:
驱动板电压高~!了~!

网友:
四周的白色,是不是你换灯管导致的漏光,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驱动板 和 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说换就换啊?光看发红就把灯管换了??最根本也要点一下灯管看看啊!这种问题,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不考虑一下屏线吗?

网友:
恢复重设一下,。。,或者进工程模式调RGB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子点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