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CPU供电管的利器

楼主(2012-03-21):
今日拿到一块杂牌的MCP78,开机不通电。经检查,CPU的12V供电对地电阻接近0,严重短路。在线不好查啊,全取下来吧。

下面就是我的利器:

一直没有测量过它的真实温度,凭经验,用高档,温度显示200以上均匀加热约数分钟,然后温度渐渐提至260,板上的元件随便取(当然,一般是有铅的):

问题所在就是这个小东西:

逐步复原:

大功告成(自我感觉真不错):

反对楼主: 3.5 同意楼主: 5.0
用这个 取太麻烦···而且看你说坏的那个电容 明显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什么劲、、
你再好的利器也没啥大用处 取这些元件用热风枪更轻松 还不会把板子和接插口弄糊
旁边的塑料件都被你搞的发黄了,直接用风枪带小风嘴往下吹就得了,有什么好炫耀的,再贵还能比司登利的贵吗
让人啼笑皆非,不就是把风枪嘛,有必要给它弄个特工的神秘身份?应该用A4白纸把机身全遮住露个枪头就好啦。
lz 真是小题大作。 把后继断开 直接烧就好了。还吧商标涂掉。你以为涂掉我们就找不到了吗
有點小題大作...
真想扣点分,牌子还涂抹了,还叫看我的利器,是什么啊?

网友:
浪个看起这么烦哟   不晓得有好严重的短路

网友:
好强悍,便宜货

网友:
平时我们可不敢这样做,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再路也能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
3.1

网友:
    呵呵。不错。。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出痕迹呢,说说详细点更好,什么档次的风枪

就是啊,我平时老用850焊台来焊,可能技术不到家,总是不怎么美观,也怕虚焊,这次焊回去跟刚出厂的效果一样,哈哈,太高兴了。那个风枪只有大风小风两档,温度从50~450(摄氏度)可调,好

网友:
正面吹还是反面吹,要不要隔热胶带

网友:
反面也吹吹,正面吹的时间久点,周围如果有不耐高温的东西,就想办法隔离。我这个就是DVI接口不耐烤,有点糊了,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受热面积大,不易吹起泡

网友:
这是最傻的做法,还利器,这种搞法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你也不怕电容搞炸了 把自己给伤着
加热面积太大了。
电解电容烤了以后,结果大家都清楚,这个方法不可取

网友:
CPU的12V短路直接测上管就行了,上管没毛病的话再测其他的,没必要这么麻烦把!!!!!!

网友:
温度太高很容易出别的问题的。
取大IC可以用这个办法,但是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有不少的例子

网友:
典型的标题党!吸引眼球罢了!

网友:
亏得元件不算多,不然取下几十个元件,再挨个吹回去,还自我感觉良好不?

网友:
加风嘴安全些,以免吹掉一些不需要取的元件,还有电解电容用那个吹我有点怕

网友:
你这图是下往上看吧......

网友:
这个也可以用烧鸡大法

网友:
呵呵夸大其词了!

网友:
用风枪小嘴 加镊子 够了

网友:
够麻烦 的了啊 。修好就行了

网友:
风枪价格是我最想了解的,维修费这么低东西贵的买不起了啊

网友:
闲的蛋疼。用风枪多方便。。

网友:
以为啥利器呢,标题党啊

网友:
楼主 实在是佩服你  整个cpu供电部分都差不多给你拆完了

大家都说我小题大做,主要是认为工作量大,其实,我感觉比一个个卸下来要轻松好多,温度到的时候,一个个夹下来就好,焊的时候也一个个放回去就好。焊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网友:
有好工具当然容易做啦,似没有必要那么整片折腾吧。

网友:
这个有时间可以慢慢玩

网友:
不如。风枪好。

网友:
兄弟是不是有点,做多了工夫呢,这样

网友:
我郁闷还以神马

网友:
元件不多  就只有那么几个大的  给你个笔记本的板子你那样搞搞试试

网友:
你这也太危险了吧??那些小的元件很容易给你这么一吹就没了!

网友:
弄不好扩大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锡炉,全掉

来个更强悍的,没必要这么大题小做吧,cpu供电短路,直接量就可以了吧,楼主这样怕是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网友:
没什么特别,没看出来

网友:
对地短路不用卸下那么多东西吧,在板直接查可能方便些。。。

网友:
看来也是新手啊

网友:
你不是好的方法,先量好是哪个坏了再去取不是好事吗,你这样用太多的时间了呀,不认为不可取

网友:
呵呵路过看看 hia看笑了

网友:
做BGA的枪来搞电容和MOS,大刀杀猪啊,普通风枪也就可以了

网友:
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我用白光951这些场管、8脚IC、时钟芯片什么的直接拿下,连风枪都不用

网友:
呵呵!垃圾一些的风枪就搞定了!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楼主傻了吧,不过回复你的人不少1

网友:
采用烧鸡法 解决

网友:
我可不敢这么作呀

网友:
跟工厂一样  到现在我还没弄成过   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一个东西坏了用那么大工程全部拆出来吗?

网友(点评):
那小电容在线可不好测,一个个吹下来?我这样也挺好啊,反正它们都挨在一块,装卸都方便的很。

网友:
我的知识比较匮乏。那个坏的小电容你是怎么分正负极的?

还有就是你是用啥吹的。是第一张图里的那东西吗!没见过!!

网友(点评):
类似陶瓷电容一样的贴片电容,无极性。建议你先找些基础读物看看,很有帮助的。

网友:
接口都烤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