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神州天运F4300外接有显示。内屏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2-03-22):
今天同行送了个神州天运F4300的笔记本来修。问题是外接有显示。 但是本身的屏却没有显示。黑的。但是看得到屏闪了一下。 。同行已经吧那个北桥从新植株了的。。问题依旧。。屏也换过。问题也一样。屏线也仔细测试了一下。也没有断线。看来问题还是处在主板上面。于是下了个图。
通过图纸测试。 发觉。VIN_LCD有18V BL_ON有3.3V—LCD也有3.3V 。但是当测试到ADJ的时候发觉只有0.07V电压。感觉应该不对吧。于是在测试对地的阻值 发觉只有7欧。不对呀。于是追线。发觉这个信号时由U21 [EC]34脚发出的EC_BL_PWM .只不过在EC的34脚叫做 EC_BL_PWM .而在CN17这个地方脚ADJ 如图

于是判断是这个IT8512损坏。在料板上面找了一个换上。一切OK  那个ADJ也有3.3V的电压。。。。屏也亮了起来了。。还好。那个同行没有把那个桥搞坏。不然问题就搞大了。 用了几个小时后没有出现闪屏和黑屏的现象。到此该机器修复

网友(2012-04-26):
这种情况见过的,而且帮小郭(同行)同学修好的
正常运行 只是内屏不显,io坏了的 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2-03-22):
adj是调节啊!为什么会导致内屏不显呢!

通俗说。。亮度调节

网友(2012-04-25):
应该是屏暗
我估计就不是内接无显示,只是屏幕暗罢了

网友(2012-03-22):
普通4芯高压条的 点亮条件 是 19V 地 onof3V ADJ为有效电频 一般要高于1.7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  幸运的是桥没弄出其他的问题。ADJ 这点只有7欧,  开机加电瞬间的电流会有点高吧, 有注意到吗。

网友:
你那同行真牛叉,能有换桥的工艺却不懂得查信号。其实好多都是三板斧维修,买个BGA就是专门杀显卡门的机器。

网友:
RMB 都是这样来的。要是都去查信号的话,那咱们可真没钱赚了

网友:
做修理嘛。何必这么麻烦呢。ec 其他功能没问题的话。就把 adj 断开。跟 onof 并在一起就好啦。。还要去换 ec 费神又费力啊啊啊啊啊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4.0
ADJ信号取决于 液晶屏,要是LED的,接3.3V都没用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3
道理很简单就像补过的锅不比新锅好看咧

网友:
嗯 我认为还是楼上的 主意好反正都是一个用处

网友:
调节电压没有出来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学习了`1。。。。。。。。。。。。。。。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可调了,当然不亮了,供电 控制 可调 地,工作条件,缺一不可么.

补充内容 (2012-3-25 13:04):
鄙人所说为灯管不亮,并非屏不亮。

你学得可以啊,我怎么学的时候这条件中没ADJ呢?真NB

网友:
想你这样的 线路级人才  越来越多了

网友:
把ADJ断开机器应该也是可以的亮的

应该可以亮的

网友:
我感觉调节没出来应该会有图像的把 背光跟图像不是一码事吧

网友:
学习了,就是不太会查线路

网友:
看来和液晶是不一样的,笔记本没有这个ADJ也不亮机呀。

别听楼主瞎扯,没背光就是屏暗而已

网友:
我也觉得既然是亮度调节
那么电压低
就是亮度低呗
这么分析应该是暗屏

网友(点评):
应该 是暗屏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值得学习 也是个经典故障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就是屏暗了,理论上应该是。

网友:
这种ADJ一般来说问题不大,也可以直接跟LCDVCC并联,不过更换了EC以后调节亮度还是正常的。

网友:
EC出现微短不换EC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换个ec更保险

网友:
一个个都是高手!正常情况下都可能先杀显卡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杀显卡也很正常,毕竟大多数的可能性要先排除,然后再去查小问题,不可能一开始就去查到那个信号的
同意楼主:
5.0
舟山华丽
同意楼主:

网友:
5楼说的好啊!

网友:
楼主有仔细看屏吗?是无显示还是无背光?

网友:
个顶个的高手,我一般都是拿出“三板斧”快速搞定,不行再跑线路。跑线路费时间,RMB不好赚啊!
看来要好好琢磨怎么跑线路了,弄好了,事半功倍啊!

网友:
百分百是暗屏的

网友(2012-05-09):
查信号很发时间 每天接这么多机 修都修不完 那有时间查啊 一天起码5台笔记本过来 只有两个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