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台电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22):
海信TLM40V69的电视,这样的现实到底是屏坏还是驱动板,或者是逻辑板,还是那出问题??

网友(点评):
首先看屏线,还看驱动板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有点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横的 应该屏的问题大点吧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先换个逻辑板看看

网友:
电视用屏不比显示器,屏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可以用通用板烧录个程序试试,来确定故障范围

反对楼主: 3.8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可以试试,不要放弃啊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赞同楼上的  不能上来就是屏  要一步步检测的

网友:
应该是屏 横的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我上次 有台机是竖条线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横屏,屏比较多吧,条件允许的话就换板试下罗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班子看看啊~!

网友:
换个高压条和板,先点下屏。屏好的就是逻辑板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最好别出声,潜水就得了,没人会说你的。象这样的现象你认为有必要检查高压板吗?你怎么不叫楼主检查下外壳????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看,屏坏的可能性大点。要是有条件,最好是换下板再试试。确定一下

网友:
LZ不修电脑还修电视啊?

网友:
淡季的时候只要有人来修什么,都敢修慢慢琢磨呗。没生意闲着也是闲着,琢磨琢磨没坏处的

网友:
这是明显的屏问题,具体一点讲,是平的水平驱动模块出了点问题,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加焊一下驱动芯片,如果不行,那基本可以肯定屏完了。

网友:
屏的问题嘛!

网友:
看图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楼主不妨参考下网友的建议加以实践

网友:
楼主换快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测试屏试一下

网友:
液晶屏坏 修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要用专业的设备修复 一般都去深圳去修 维修费很贵

网友:
电视机的屏和电脑的屏应该差不多的吧 横线的 差不多都是屏问题了 同时期待楼主最后确定

网友:
很显然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驱动板或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液晶平的问题
找个地方压一下

网友:
我是学电脑的 这个电视就不知道了 看看网友吧

网友:
把屏的排线擦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再换逻辑板.

网友:
不知道修好没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我前不久换了一个屏,问题就是有4CM的横道。

网友:
同意 以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