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幕接口。虚心求教,望高手来解答。耽误您半分钟时间。

楼主(2012-03-22):
笔记本屏幕坏了,准备更换,
原笔记本屏幕(1)准备更换的屏幕(2)
屏幕型号N140B6-L24N140O6-L02
信号LVDS(1ch,6-bit) LVDS(2ch,6-bit)
接口型号20455 040E 1220455 040E 12
分辨率1366x7681600x900

(1).1ch和2ch可以通用吗? 还是只能向下兼容?
(2).如果不能通用的话,造成不能通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2ch高过1ch吗? 谢谢.
(3).是不是接口型号一样就没问题了? (用接口不一样型号的屏幕接起来可以显示低分辨率800x640和16色,高了就黑屏)
(4).排线的定义是40 pins 1pcs 还是 1ch 6bit? ( 数了排线上的针口数为40。不确定,望专家解答。)

本不想在这里耽误各位时间。
试过在百度和中关村上找14寸1600x900的笔记本的拆机或屏幕型号相关数据和图,
联想的T410S屏幕型号使用的是联想的LEN40A1,找不到该屏幕的接口信息。
HP 8440也没有找到。
麻烦各位了。谢谢。希望版主能通过。

网友:
你找找图纸吧   别通废了

网友:
你那是14.0LED,还是14.1LCD?还有就是你上面那个分辨率一个是1366x768普分一个 1600x900高分,当然不可以用。其他的就没多大的什么讲究了

网友:
没看懂 新手学习中

网友A:
为TFT LCD,如果是型号上写着n140我想应该是14.0 LCD。
图纸上接口都为40pin,
下面为图纸,

估计因为2个屏幕是一个品牌所以接口型号相同,
我用更换1600x900屏幕的想法来自于网络上一个帖子说他成功改装屏幕1366x768为1920x1080并没有增加pin线。
所以以为有可行性。真的没有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TFT LCD,如果是型号上写着n140我想应该是14.0 LCD。
图纸上接口都为40pin,
下面为图纸,

现在的笔记本屏就两种接口,LCD 和LED,LCD就是比LED要宽一点儿,屏线接口在上面,除了屏线接口下下面还有两根线,那就是LCD灯管了,相对来说LED就比LCD要长一点点,只有一点儿,屏线接口在下下面的,除了屏线接口就没有其它的接口了!
其实换很单间,以前是LCD你就换LCD,以前是LED你就换LED!有时候也会遇到那种屏不兼容的,你再换一个牌子的就可以了,(比如他以前是三星的,现在你给他换唯一的不亮,你再换一个AOC的!实在不可以的话你就换一个三星的上去OK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屏就两种接口,LCD 和LED,LCD就是比LED要宽一点儿,屏线接口在上面,除了屏线接口下下面还有 ...

明白了,LVDS(1ch,6-bit)  LVDS(2ch,6-bit) 没影响是吗?好的.
我更换完以后会把详细过程放上来给需要的人看看。
谢谢.

网友(2013-02-14):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LVDS(1ch,6-bit)  LVDS(2ch,6-bit) 没影响是吗?好的.
我更换完以后会把详细过程放上来给需要的人 ...

楼主有结果了吗过去一年了快

网友(2014-01-22):
用1900X900双6的屏,去代换1366X768单6的的屏,这简直是瞎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