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e 版号广达FL1 触发不起来

楼主(2012-03-22):
此机器,原本键盘不能用,修好之后,用了一段时间,进系统用了两个小时就掉电了,再开也开不起了,经拆机,裸板测试待正,3V 5V都正常,I/O南桥,电供电都正常,整板量了短路的地方,一触只有USB电压起了,USB_ON这个信号有,其他一个也无动静,3V,5V也还有,
然而怀疑I/O有问题,所以就换了从别外一片板上拆了一个好的I/O换上去,故障依旧,大家有修到过这样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拆掉USB供电芯片

网友:
嗯  这个值得研究  好好研究     然后发个帖子   大家学习 一下

网友A:
时序错了吧 现出USB?

网友B:
你现的机器,是不上电,还通电就断了?

网友C:
不触发是不是要查EC和南桥啊,还有可能是BIOS。。

网友D: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错了吧 现出USB?

现在只出USB电压,3V 5V正常,其他的1.8V 1.5,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是不是要查EC和南桥啊,还有可能是BIOS。。

查了,EC都已经换了,BIOS肯定,第一时间换了,我而且我有一片一模的板新对着来修,触发,只出USB 电压跟3v 5v其余,都不出,拿了,我手工具齐全,400M 示波器,我能量的全量了,十再查不出来了,所以向各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

刷BIOS第一时间测一了遍,就刷了,而且BIOS坏示波器量得到的

网友:
不要急躁,还是对照广达的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现的机器,是不上电,还通电就断了?

请你下次看清楚,我贴上面讲述的,都已经用了两个小时了,掉电了,再也触发不起来了,就是你提到的不上电

网友:
本人觉得问题还是在IO。

网友F:
你上的IO是不是好的呀,我决的想他的问题

网友:
南桥和IO,南桥的信号没出来,IO哪里会有,好好量量,你都量错了,怎么直接USB的信号 呢,其他的信号你不量吗。S5   S3这些

你说这些废话,S3 S5 早量了,而且跟一片一样的好对着来,都已经有触发动作了,只出来一个USB电压, 我这些信号都不知道,我还敢也出混嘛

网友:
5VPCU  电压没有,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去看看

网友:
你说的应该都正常,按时序应到1.8V了  你看看那里的工作条件!   我没有修过S10   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1.8v没异常,拿一片好片对着修的,真不道哪里坏了,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点评):
又来刷,你看楼上的,比你早说了,我第一时间就刷了BIOS ,还要搅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上的IO是不是好的呀,我决的想他的问题

你看楼主说的,我手上一模一样的好板,原料搬过会的,下次看清楚再发表

网友:
楼主南桥换了没有    查查CPU的核心电压  掉电应该是那组电压不稳定 要么哪里漏电

网友:
也要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呵呵 还是期待你解决把 帮不了忙了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那就查没出来的电压的工作条件,总会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你下次看清楚,我贴上面讲述的,都已经用了两个小时了,掉电了,再也触发不起来了,就是你提到的不上电

哥,你说的是用了两个小时就掉电了,然后就是除了USB电压,其它的一个电压都没有。我问的是,现在可不可以上电,也有的板子一上电就掉电保护了的!也就是说,不上电的话,那些电压怎么出来,是保护了,还是那些电压都没有出来,自己没有说请楚,还说我没有看清楚!

网友:
USB芯片能拆的全拆掉了,本人先声明,不是初学者,本人在深圳什么武林高手都见过,我见识他们的武功,多少也会偷学到,要简单问题早就解决了

网友G:
很正常,你的机器已经触发了 在触发以后发出S5_ON去开启5VPCU。当然会有USB5V电压了,然后会发出RSMRST#和DNBSWON#1给南桥 南桥会返回iSUSC#和SUSB# 只有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接下来踩会发出其他的开启电压    顺便问下你的开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你还是查电路吧,可能有电路上的电阻有问题吧,你不是有一样的板子吗,你仔细量量吧,现在不是不加电了吗,你就按不加电的修啊,应该是有电阻有问题的,看看IO和南桥周围吧。

网友:
S5_ON出来没有,开启的相关电压有没有5VSUS 3VSUS ```

网友:
楼主太威武,不敢说。怕找喷。你要是条件齐全,没电压变化?确定IO的电压开启信号发到芯片了?

网友:
也有可能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正常,你的机器已经触发了 在触发以后发出S5_ON去开启5VPCU。当然会有USB5V电压了,然后会发出RSMRST#和D ...

就是已经有触发动作了,其他的电压起不来,0.1A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能够说仔细一点,明白一点,大家好帮你
列出来,比如:
SUSB:3.3V
SUSC:3.3v
SLP_S3:3.3v
…………
把出来的,和你量到的都说明白,因为不上电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
而且如果触发开关按下去,电流有跳变,那么就不属于不开机的范畴,而是属于电压不全的范畴

网友:
小本吧 这个故障是挺不好修的 触发不加电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