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350电源风扇转几下就停了

楼主(2012-03-22):
昨天接了两个迅雷350电源,都是网吧的,故障都是风扇转几下就停,感觉是带不起负载,片用的是sg6105d的,已经换过
,最后确定是大电容问题,换了之后都好了,可后来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搞定

网友:
在没烧元器件的情况下。把里面的电容全换了,在试试。

网友:
那个47uF50V和4.7uF50V的电容直接更换试试看吧。

网友:
我觉得你改用用示波器测一下待机5V紫色了,一般你换了他的余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这种情况很难查的。楼主修好又坏,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换大电容,我都要检查均压电阻的。

网友:
均压电阻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硬件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测一下SG6105的脚位电压(待机、短接绿地),发上来看有没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