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lcd白屏

楼主(2012-03-22):
lg w2242sp 故障白屏,拆机测屏上电压1.2v左右,可以明显看到驱动板上有个三极管型号:a1241烧了,测了下三条腿儿之间压降都在1000多,可能是带阻的,身边没有可代换的,于是换了个gm2621驱动板,原机驱动板是5伏供电,一体板输出一个22伏一个5伏,可用5伏怎么也点不亮,背光信号有3.3伏 屏有5伏,猜可能屏已经显示,暗屏。用外接12伏和高压板代换可点亮,屏和背光都正常,因为以前没有搞过驱动板上5伏供电,没有经验,所以又用了个一体电源高压板代换并给驱动板供5伏,均正常。可想不通用原电源高压板一体板电压均有就是不能点亮灯管,电源ic型号:dt8211 查18pin 28v 1pin 6v(ref) 高端输出28v ,低端无输出,两个管压降在正常值,并且d极有12输出,晕呀,不过有时12伏下降到7伏,不解 ,求教。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呵呵,比天书简单些啊

网友:
辛苦这大哥 写了这么字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真不好意思

网友:
两位朋友都说乱,可能是思路太凌乱了。说简单点就是白屏的故障在驱动板上,有个三极管烧坏了,我没有可代换的器件,就直接换了一块gm2621的通用驱动板,但是原机电源高压是一体机,后级输出两个电压一个22伏,一个5伏,可更换驱动板后用5伏给其供电,此时屏上测到5伏电压,背光开启信号也有3伏,但是黑屏,一体板电源ic型号:dt8211 查18pin 28v 1pin 6v(ref) 高端管g极输出28v ,低端g极无输出,两个管压降在正常值,并且d极有12输出,晕呀,不过有时12伏下降到7伏,不解。会不会是高压线圈故障。换电源和高压板测试显示是正常的,郁闷。客户要的急,我直接把原一体板也直接换了。

网友:
客户抱过来时测试是白屏,能点亮灯管。为什么换过驱动板后反而不能点亮灯管了,我就是这点不解。

网友:
是不是  驱动程序 没有弄好

网友:
驱动板程序没有刷对,也不亮的哦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只接了3根线(5v 地 开关信号),有的板必须把亮度调节也接上才能点亮的哦---

网友:
你应该还原看看    还白不白屏

网友:
有的电源高板一体板   要开关和亮度同时上电才能点亮灯的
确认高压板没问题的   你把开关和亮度连起来接到  主板的 BKL  不懂你试过没有

网友:
这个LG的我前几天修好了几台、是网吧拿来的、那得A1241、可以代换的我是在那个旧的大水牛显示器上拆下的a1232、换上就好了 客户拿来的时候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你试试看看

网友:
两位朋友都说乱,可能是思路太凌乱了。说简单点就是白屏的故障在驱动板上,有个三极管烧坏了,我没有可代换的器件,     LZ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如果是。你就去了哪个三极管。然后量5V把5V直接接到屏供电的那根线就OK了。不信你试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能行。。嘿嘿!

网友:
第一次在论坛发贴,语言组织的不好,见谅。关于亮度调节我也考虑到了,我反复测试过插上亮度控制信号和去掉亮度控制信号引用论坛一句精典语录:涛声依旧。关于16楼的方法,我没仔细跑线,没敢轻易试,15楼的见解很中肯,下次再遇上没说的,换上试试。总之,本人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原机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驱动板后点不了灯管,高压一体版是好的,换个高压板+电源就好了对吧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有的高压板的亮度控制需要高电平,5V最亮。有的需要低电平0V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