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 个别USB 设备不能安装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2):
  今天上午刚忙完服务器调试,一长春的哥们给我电话,说联想E43 机器有个邪门的毛病。故障现象是能识别USB 键盘和鼠标,但是插U盘  移动硬盘,安装USB 打印机都不能正常安装或者运行,问我怎么办。期间这个机器是 进水的,开始是不能开机,哥们判断是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后解决问题。客户拿回去后发现不能使用U盘后,才又拿回来。朋友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重新装了系统,故障依旧。重新更换南桥后还是问题依旧。测试了USB的5V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我电话。
     朋友今年四月份是在深圳学习的,我在北京学习,我还在电话里小小埋汰了对方一顿说他没学好就回去开店,让他测试一下USB 的48M 的时钟。对方回答波型正常
然后我让他测试南桥AJ5点附近的C505 电容是否有1.5V 电压,对方回答也是正常   这个时候我就迷茫了,南桥的USB 模块的供电 时钟都正常,USB 口 也正常,难道是朋友换了个坏桥?? 让对方又从料板上换了个南桥故障还是依旧。沉思中。。。。。。。。。。
   仔细查看电路图 ,突然看到

南桥附近 AG2 AG1点有个电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对方查查电阻。对方看过后,告诉我,那个电阻被腐蚀了,一脚悬空了不接地 了,让对方更换个电阻后,故障解决。
          维修后分析:这个故障个人感觉很经典,所以发了上来。首先一般人感觉USB 不识别 都是查查USB 的供电,和两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多数人也查查USB48M 时钟。和1.5V 的VCCUSBPLL  很少考虑那个电阻。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 肯请大虾指点一下,这个电阻为什么能让USB 对一些设备能识别和使用,对一些大型的数据吞吐量的USB 能识别但是不能安装。

网友:
楼主上个图,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发图纸,来看看

网友:
上个图 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啊

网友:
还不错哦!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只有看到图纸才能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才能更直观阿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都没注意过这个。万幸没遇过这个情况!

网友:
发个图让大家看看呀,都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有图就好咯...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发个图看看啊

网友:
都有机型 ,又有元件号,自己下个打开来看下也是可以的,不过楼主能截个图就更好。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没留意,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是那个电阻,请上传张图纸大家分析。

网友:
学习了。干了大半年,还没修过USB之类的故障。顶多也是换个USB座子。

网友:
学习了,谢谢。可能那两个电阻有微电压到南桥,促使南桥正常工作。具体是什么,现在不好说,因为不知道你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还是自己先去找个图来再说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维修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