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知如何下手的主板

楼主(2012-03-22):
    DELL E210882 P4的主板,一开始不能触发,无SB5V ,偶然碰到ATX 插头,发现SB5V指示灯亮,哦,原来插头有点松呢,弄了一下,好能触发了,供电正常,CPU 1R7V ,桥1R5V 内存2R5V 。能亮机了,可高兴了,进系统测试,装系统顺,玩了一会儿,突然断电,有SB5V,能再触发,提示ALERT PREVIOUS SHUT DOWN DUE TO THERMAL EVENT 。弄一下散热,再看看,NND还是那样,而病情加重了,一开机还没进系统呢,就来个SHUT DOWN!!!!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呀,给个思路吧,或给个电路图,看看那儿有温控?实在不知如何下手啦,望大师们指点迷津!!!

BOIS,程序出错,,,复位

网友:
换过风扇没有啊
     有些风扇转速达不到

网友:
风扇转的好吗

网友:
lz搞好了吗

网友:
搞好的毛呀,换了IO,不跑码了,NND ,搞了坏的IO

网友:
我修过的。要在主板加多一个风扇啊才可以啊

网友:
可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32.768KHZ、USBP1、PWM-PWRGD、SMYRCOMPVOL等等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