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如何测量阿?

楼主(2012-03-22):
我在看维修的案例的时候.看到电压因为电阻阻值过大.造成电压不正常输出.
想请教大家.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阻值

麻烦说的详细点..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我去,还【初学咋练】呢,晕、、、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啊

网友:
打到欧姆档 表笔测电阻的两端?

网友:
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用万能表的两根表针点电阻两端,看万能表显示的数字和电阻上标识是否相符

网友A:
首先要识别要测试的电阻阻值是多大的,然后在从主板上面取下来,表笔调到相应的档位,在测试阻值不能大于%10

网友B:
必须要取下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取下来。是吗

取下来量的准确些。。。

网友:
看看是多大的电阻 就用多大的 电阻档去测,

网友:
万用表选择欧姆档   选择合适的档位     表笔对着电阻2端   就这吗简单

网友:
目测算出电阻阻值用调到相关欧姆档测啊

网友:
先看电阻上面有没有明显的标示 再打欧姆档  不过取下来测比较准确  主板上也有主板之间的阻值的!!

网友:
那些在吐楼主的人,其实也不太清楚的, 你看就有一位在说用二极管测,你去测啊, 看能测的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识别要测试的电阻阻值是多大的,然后在从主板上面取下来,表笔调到相应的档位,在测试阻值不能大于%1 ...

对了 要打到相应的档位!  这才是正确测法

网友:
新手多测就总结出经验了,开始很难测准的,档位、表笔接触电阻的位置、角度都影响测量的准确度,不从板子上取下测量有时候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