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触发保护问题

楼主(2012-03-22):
有块华硕M2N68,一触发就保护,拔掉12V也一样,量各方面电压无短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就要看看你的南桥短路没有      网卡啊     USB接口

网友:
散热有没有做好?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部分有没有掉件。

网友:
IQ芯片坏了,自己找块换换吧

网友:
周杰伦维修 -2 严禁灌水

网友:
手头上好有几块这样的板,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个经验哦

网友:
看看那些芯片有短路发热

网友:
可能有微短路 再仔细查查

网友:
华硕M2N68不开机和一触发就保护加焊桥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电源问题,故障为不跑码,焊桥之后故障排除

网友:
要动到桥的话,我就没有设备了

网友:
单桥的板子,桥发热大,易造成虚焊,烤一下修复率为80%以上

网友:
我遇到一块一样的主板,但加焊桥没有用

网友:
我修到过华硕的板,有时只要跑码过不去,它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学         习      了

周杰伦维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桥虚焊的多

网友:
我修过一个bios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VCORE那边的温控也是需要看一下的

网友(2012-05-02):
一般来说,电源的正常了,电源才发送一个PG信号给南桥,电源核心供电都没有,怎么想到加焊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