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不过,显示C1

楼主(2012-03-22):
能否帮忙想想,775主板内存不过是怎么回事!有复位,南北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BIOS供电与信号也正常!我连内存上的数据地址线都打过阻值了,也正常,内存确定是好的!就是两根系统总线对地阻值不一样!
CPU座我也压了,北桥也压了,就是不过码,求高人指点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对值相差多少呢

网友:
楼主检查 SWBDATA ,SMBCLK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