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 屏暗

楼主(2012-03-22):
联想15寸液晶  开机屏暗还有点偏红  也没看看会不会黑屏  马上拔电拆了  想没想什么直接换灯管
拆一看灯管没有老化 感觉应该不是灯管问题
想想都要拆了不管了换了再说
结果换了还是一样

就按了菜单  才发现问题  菜单偏右了  选中了亮度和对比度 调了没有变化  弄了弄结果亮度和对比度调都调不了了
最后恢复工厂设置就好了
唉失误了............................
要是首先想到调亮度的话 快的话几分钟就可以修好了  结果要了一个多小时
看来是有点习惯维看到屏暗又有点偏红就想搞灯管了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不会返修的,按键有时候漏电,要全换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呵呵,不出一个月,此机必坏,信不信由你

网友:
昨修了个液晶要点屏换驱动板,还得换灯管,晕呀!

网友:
别心急嘛!!!!!!

网友:
值得借鉴,其实换做我也也是要换灯管的这可能是修理工的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网友:
经验问题。能看出来的其实。灯管的红和这个红不一样的

灯管的红,是全屏的樱桃红

网友:
楼主不是吧  就是设置出问题了 以后细心点啊

网友:
呵呵 还是第一次碰到 学习了

网友:
灯管发红和亮度变暗是可以看出来的,,,,再次做维修应先软件后硬件,,,最基本的常识,,,你换灯管之前不用其它的点屏工具测试吗???无语

网友:
一看你就 经验不足 菜单颜色都正常  还去换灯管
菜单正常 就两个问题 一个程序 一个按键

我赞同 、、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个驱动板就是颜色发红,也不知是那里的事!可能恢复下出厂也就好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一个经验丰富啊,有时候就是太相信自己了。就没有咨询检查

网友:
犯了经验主义的错

网友:
有时候,经验不是太可靠。老把简单的问题,搞的复杂

网友:
应该先 点一下灯管在搞

网友:
学习了,一般灯管红以为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没经验
但是你没仔细看从头看到尾
我是换了灯不得才按菜单的

网友:
换灯管前用测试灯管工具再判断下。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事了,顶了...

网友:
汗,这种错误不能出现的,我每接一台液晶必需先要看屏是否破,然后开机试一下什么故障,如有发蓝发红或者发黄等,先回出厂,然后进入工厂,还是解决不了就拆机。

网友:
怎么也不单单测试灯管先、、

网友:
LZ有点急功近利了,换灯管有风险,费时费力,不如把问题明确化。

网友:
新手学习了,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