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集显自动加电掉电

楼主(2012-03-22):
故障现象:插电源自动加电,到0.49 在自动加电  再掉  待机0.11 (裸板)
维修:1。这种现象一般是有电压没有输出,造成掉电。
         触发电路有问题 ec  开关
          再有就是南桥问题
      2.先测试了 。各路电压 ,发现都到了
          测试开关电压和开关都好
         断电打usb阻值  南桥附近 阻值没有异常  一切正常
      3.没有电路图 这个点了不好跑
4.直接跟换南桥

5.拆下南桥   插电  没有故障现象(其实拆了还有就有问题了 ,就是看一下哈哈)
6.换了南桥后 ok

高手啊,待机是偏高应该南桥的usb模块短路引起,这个比较常见
怎么EC的条件不测下呢?

网友:
我前几天一台IBM E40的机器也是自动上电到0.49,过一会儿掉电,没修好,我没换南桥,早知道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判断真准!学习哈!

网友:
这个桥烫  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

提刀上梁山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以后遇到这样的就好修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请问是怎么判断南桥坏的

网友:
呵呵 这种的我换ec也修好一台的

网友:
楼主大神.....要是我我还要考虑要不要干桥先

网友:
原来是南桥  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修烦

网友:
怎么没见分析呀,怎么会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换桥搞定
太简单了吧,楼主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下次LZ能否详细点?

网友A:
待机0.11
这个待机南桥会没温度??
爱思洁
确实不热 我摸过的
详情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遇到南桥坏的

网友:
你这是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学习了,,直接就换了呀,,怎么看出来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1
这个待机南桥会没温度??
确实不热 我摸过的

网友:
LZ要是能帮我们再把南桥信号讲一遍就好了

网友:
这个南桥有没有灌胶呀?

网友:
这种南桥这么容易坏吗,我接触本比较少,也没有这么新的。

网友:
怎么分析出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判断怎么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待机0.11了,本身就有轻微的短路了,不过有的机待机0.1是正常 的

网友:
给点分析啊,楼主

网友:
我也在修这款机器 呵呵

网友:
怎么找到南桥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运气占一大部分哦!恭喜!不过思路还是很好的。

网友:
IBM的南桥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思路明确 顺手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 ,南桥EC都有可能,

网友:
南桥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