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1934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22):
  一W1934S,不接VGA信号线,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没出现过黑屏,但一接VGA线,就不定时黑屏,拔插VGA线或重新开机都能正常显示,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都量过,也补焊过,还是没解决问题。
请教是MCU问题吗?

网友:
看到论坛里好多说到此款机器的贴子,不少是灯管的问题,但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一直正常,高压一直有的,不存在保护。

网友: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在啊

网友:
这台显示器折腾了好几天,有时很长时间都正常了,可最终还是黑屏。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VGA口试试,如果不行,程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说详细点吗?VGA头有什么问题?如何测量?

网友:
在接上信号黑屏时再测几个要点电压

网友:
那就拆屏换灯管,总的来说像灯管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