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键盘自动输入符号

楼主(2012-03-22):
今天接了台 联想昭阳E46A  键盘会自动输入、、、、、、、一直  换个系统还是   键盘换了  过几天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有碰到过吗????

网友:
快捷键坏了

网友:
是不是IO坏拉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啊

网友:
哪个键自动输入?换了键盘还是那个键?如果不是那个键了,说明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接口看下,换了键盘过几天故障一样,就换个IO

网友:
这叫自动砝码

网友:
已解决 快捷板问题 不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