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进水机

楼主(2012-03-22):
发的不好,各位老鸟勿拍··
今天接了一台进水机,戴尔n4010,由于进水好几天了,
小弟想应该干了,就插上电源试了一下,一插电源电流
就乱跳,19V短路?然后就跟顾客报了价格,准备修了,
拆开来看,进水的地方挺多的,到处都是白白的腐蚀了
的,清理了一下,看到一个mos管都烂掉了,就取了下来
,腐蚀掉的脚位飞了线,上了个好的mos管,还是短路,
小弟就想挨个拔吧,由于是vin短路所以挺简单的,在拔
了10来个元器件之后就找到了,呵呵,由于小弟是个新手
,修好了还是挺兴奋的装了起来,一试机发现声音没有,
用耳机也不行,想老师以前教我们的时候,说声卡是控制
喇叭的,功放芯片是控制耳机的,就想不会两个都坏了吧
,··无奈找拆机,量了一下喇叭接口j5电压都正常,
应该是信号没发出来,可是接在j6接口上连着小板的,
又不会示波器,就测耳机接口cn5,·突然量到和耳机接
口一起的麦克风接口有量个供电2.7V和1.8V差不多吧,
而耳机接口就一个2.7V,感觉有点不对劲,就测有没有短
线,发现电感L13和L14没电压,接着按时序找到
是由于声卡芯片alc269没发出,呵呵立马换了一个声卡芯片,
装上机开机声音又了,哈哈··大功告成·由于小弟是新手,
发的贴没技术
含量,多多指教·

网友:
l进水的机子修好也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