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键盘不能用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2-03-22):
ps2鼠标键盘不能用是那里问题

网友:
先看看鼠标或者键盘的的针有没有折断 ,再检查主板。有多余的鼠标键盘的话,替换法找找毛病。
你的键鼠是不是有过带电插拔的操作啊,ps2口的带电插拔很高几率出问题。

网友:
你好,你可以先替一下鼠标、键盘排除一下是不是鼠标、键盘本身引起的故障。然后就可以排查PS2接口有没有故障了。

网友:
可论是I/O的问题

网友:
带电插拔会烧鼠标 或 主机的PS/2口 当年我悲剧的烧了一个鼠标

网友:
可能主机的PS/2接口有毛病。

网友:
换个试试  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ps2口坏掉了吧 不行就换usb口的

网友(2016-08-08):
关机 重启试试

网友(2016-11-06):
吗的 我也正愁这问题

网友:
没有插着它开机就需要重启,不行就PS/2转U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