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4分屏

楼主(2012-03-22):
现在内接分4个屏,外接正常,这里查哪个信号啊?

网友:
屏好的吗,换过屏了吗

网友:
屏幕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哦   查查显卡

网友:
这个直接做显卡撒
显卡问题啊

换一块显卡做上去试试看呢
显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显卡 吹下 。 。。 。

网友:
Y470是新型号显卡,也有显卡问题呀!

网友:
显卡重植株啊

网友:
从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呵呵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屏幕换过了
接口麻烦大家帮看看
对地阻值:
1 脚对地阻值484
2 脚对地阻值484
3 脚对地阻值1
4 脚对地阻值581
5 脚对地阻值577
6 脚对地阻值563
7 脚对地阻值00
8 脚对地阻值582
9 脚对地阻值623
10 脚对地阻值624
11 脚对地阻值00
12 脚对地阻值618
13 脚对地阻值617
14 脚对地阻值623
15 脚对地阻值621
16 脚对地阻值619
17 脚对地阻值620
18 脚对地阻值577
19 脚对地阻值656
20 脚对地阻值341
21 脚对地阻值 678
22 脚对地阻值678
23 脚对地阻值678
24 脚对地阻值341
25 脚对地阻值518
26 脚对地阻值520
27 脚对地阻值000
28 脚对地阻值526
29 脚对地阻值525
30 脚对地阻值640

网友:
什么是分屏?
画中画?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  最好换带温控的改良版显卡

网友:
感觉也应该是显卡的故障,加焊下,如果不行的话,再重植下

网友:
先考虑外置,然后显卡

网友:
换了屏 现象一样的话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 或者做些显卡!

网友:
还没过保吧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做吧

网友:
做显卡要不行    拿来我帮你保修

网友:
新版的N卡也有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修台I3平台的机器花屏,最后换芯片才好。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先做再换

网友:
屏线、显卡都有可能啊

网友:
这个直接做显卡撒4

网友:
七八成的几率是显卡~~你可以试着用风枪调小点温度吹下,吹一分钟左右。。

网友:
这笔记本没过保吧?你不知道拿去维修站吗,依照经验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以前遇到最多的就是六分屏,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这个四分屏感觉也是显卡。

网友:
把显卡重新值球了 还是一样的 屏,屏线,都排除了

网友:
外接也正常,做下显卡先

网友:
显卡问题?从新值显卡吧

网友:
楼主我敢肯定是显卡问题 换显卡

网友:
码片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一般分屏就是显卡的问题。建议你先换LED。。测量屏线后在做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不用考虑的事

网友:
既然屏和屏线都排除了,就只是显卡部分了

网友:
查一下屏的分配电阻看一下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典型显卡故障 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A:
外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试啊
请您看好内容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