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直接档02

楼主(2012-03-22):
一片精英的775板子,一开始不能上电,测得CPU供电MOS上管击穿短路。更换后再次击穿,查CPU供电IC 是8202A。更换IC再次更换MOS上管。这是可以触发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就灭,说明复位正常,但是直接跑02.等于没有跑码,查CPU供电1.27V 。由于775假负载给弄丢了,不知道是否还是CPU供电部分问题,所以请大家支招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跑哈电路看看

网友:
那上真U试一下!

网友A:
查CPU供电1.27V 这个电压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1.27V 这个电压是对的。

对啊,电压没问题了,但是没跑码,测其他电脑也正常.晶振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