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电源不通电。

楼主(2012-03-22):
无待机电压,不通电,求思路。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你好牛
你说梦话吧。

网友:
300V出来了吗?这种很好量啊。

网友:
先看保险有没烧,没烧查辅助电路。

网友:
拆开检查看保险管有无炸裂、烧黑,有的话查整流、大电容、主副开关管、前级高压电路,保险没事就串60W灯泡试测一下高压部分电路和辅助开关管部分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先马电源,而且功率还很大,不知楼主用着如何

网友:
没看懂?????楼主多说点

网友:
先查有无300V电压,如有再查辅助电源功率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