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题

楼主(2012-03-22):
如何判断电感好坏      常看到板子上有电感有烧毁的迹象  可用表一打又是通的   是不是  通的就是好的              再问一问三极管  和场管地检测   大家都是讲的取下来测其好坏       能不能不取下来就能测出好坏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是慢慢积累的经验,想在线测量出好坏,还得多跟你们那的师傅多学学,

网友:
电感有一定的阻值的  三极管N的就是B到C,E都有大概600的阻值,P的就是C,E到B都有大概600的阻值。MOS管N的s到d有600的阻值,P的d到s有600的阻值吧

网友B:
看看这些 对你有帮助哦

网友:
不知 你说的是取下来测量   还是在板子上直接测量??吗    还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些 对你有帮助哦

谢谢哈   奥特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是慢慢积累的经验,想在线测量出好坏,还得多跟你们那的师傅多学学,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贴有意思~

有什么 意思嘛        说一下晒

网友:
多看多学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哈   奥特曼

不用谢哦

网友C: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    给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    给来点

加我821994262 QQ聊

网友(2015-11-11):
不取下来测的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