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报USB错误 15秒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2):
今天接到一块华M2N 报USB 错误,进不了BIOS 现面停在那不动,15秒后自动关机,开始以为是BIOS有问题,吹下来一刷,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查几组USB供电,三组在5V以上,有两组只有4.97V 4.97V也应该正常,接下来网上一搜,都后说,USB电压反馈进南桥检查信号有问题,于是打阻值,都正常,查472排阻进南桥那一端每个脚对地阻值都一样,472排阻另一端接USB主供电,472排阻进南桥一端连着一个822排阻,822另一端接地, 跑到这儿没思路了,于是上电,量电压,正常用每根都有应该是3.3V左右,奇怪的是,我这四根脚有,一个没电压(这根两端都没接线,无电压应该正常,)其它三个脚,一个1.03V 一个2.5V 一个3.3V   于是换个822排阻试试看,居然可以了,量这三个脚的电压,都是3.3V   原来是822排阻有问题,把3.3V给拉低了,一个拉低成1.03V 一个拉低成2.5V  。

网友:
碰到过一次,直接把前置USB线拔掉搞定。

网友:
有这么麻烦,以前我也遇到过,仔细看下,原来是USB接口里面针弯了,连在一起短路了。拔开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