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笔记本屏幕变色+键盘全不能使用

楼主(2012-03-22):
宏基5570笔记本有几个问题:

第一,屏变色而且带有轻微的晃动。外接显示屏一切正常。
第二,内键盘按键全不能使用,鼠标、触摸正常。键盘测试是好的。但是外接就能正常。键盘排线借口是由3个T型 排阻R103 控制,目前找不到这型
号的排阻,经测量对应的阻值不一致。
第三,装上光驱进系统到—windows xp滚动条就死机。卸下来开机正常。

请高手提提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1.花屏是屏线。2.死机是南桥空焊的多

网友:
I/O与SQ有问题吧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我感觉好像也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是进水了

网友:
IO的话,为什么其它的都能用,外接也能用,内置触摸板、左右键都可以使用。
内屏出现这情况也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跟显卡和南桥有关吧      屏幕问题你查查显卡     键盘你查查南桥

网友:
外接呢,如果外界也那样就是显卡,EC!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不过这样的情况还真难得碰见,我也很郁闷带高手解决。

网友:
应该是显卡,估计显卡好了以后北桥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见啊,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查查内接的LVDS接口的各路信号吧·····没修过·但是我要修的话 也只能查这些了·

网友:
应该是 EC 的问题 来学习的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查LVDS
打EC与键盘信号线的组织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暂时搁着。

网友:
排容的问题

网友:
显卡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IO也坏了

网友:
检测7300显卡坏了。键盘排阻坏了,光驱坏了。把仍了。

网友:
集显 独显的 还是南北桥合一的 如果是合一的 北桥 补一下 不可做的 做完你会后悔的

网友:
独显的,修的成本过高放弃。

网友:
如果好了,你就说下,我会回来看看此贴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