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 无待机电流维修经验

楼主(2012-03-22):
故障现象:接上电池 适配器按开机键不触发
               取下电池 接上19V稳压直流电源 无待机电流 拆机 裸板测量任然待机无电流电压 打开pdf

测量MAX8734A :20脚19V  18脚5V  25脚3.3V 而3脚(ON3)2V ,  4脚(ON5)为0V 问题就在这个第4脚 正常应该是4.2v 先代换8734A 现象一样 顺着第4脚跑线路发现4脚外接MAINPWON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  查PDF  MAINPWON分两路:
一路如下:

二路:

分析此二路 MAINPWON信号电压为0 V 的最大嫌疑  第一路经过一个MOS管(PQ47)拉低到0V 嫌疑最大 测量此MOS管PQ47 G极3点几v  直接拉低D极 为0V 再查MOS管G极前端受 VL(经过一个上拉电阻PR316)和PU15A(LM393电压比较器) 第一脚控制

测量发现VL这端正常   PU15A(LM393电压比较器)8脚供电VS没有 看来真正问题就在于此 顺路跑了好久才找到:VS是VIN经过一个二极管PD4 和两个电阻(PR276和PR20并联)而得来的18V左右的电压

结果是PD4坏了 :PD4 2到1端阻值无穷大  换后一切OK!!!

看来一个小小的二极管也是致命的 不过有图纸分析也不难找问题 感谢论坛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又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2-05-07):
能够看到图纸 而且快速的分析出问题 就是所谓的秒杀吧

网友(2012-03-22):
楼主分析的不错,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2012-05-23):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2):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讯维网因为有你让我们活得更轻松

网友:
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分析,跑电路就好了

网友:
我要好久才有楼主这么好的思路哦

支持 反对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

网友:
以后修无待机都看看有无VS

网友:
修的不错 有图纸就好干活

网友:
现在忙了 很没时间发帖 觉得可以给点鼓励分吧

网友:
楼主分析清楚,不错

网友:
不错哦!@修机器关键就是要细心,加上图纸。

对的呢

网友:
修机器还真是要细心呀

网友:
学习了。很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在配合图让我们新手更容易学习

网友:
楼主神人.....................会路图就是不一样

网友:
点火回路。

网友:
      上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
呵呵 很好的 点火回路故障啊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看来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啊,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