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5 PU501 两供电出不来郁闷

楼主(2012-03-22):
16角有5V 8角和23 有3.3V 但是供电出不来芯片换过
还有没有其它条件呀

网友:
后继有没有短路, 上下管 又没坏?这都要测量的

网友:
这个是给显卡供电的阻值很小的,管子这些都换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好好查查各个信号可能是那个信号没来照成芯片不出电压的

网友:
侧一下信号出来吗

网友:
这个信号不就是那三个吗上面我都说了中,都有的还有什么信号呀请教一下

网友:
你们有没有这个板子呀,给我拍一下这个部位的相片我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其他信号了,查查外围元件吧,还有就是负载可能短路,你查查瞬间是否有输出。

网友:
现在问题又缩小了,我断开23角的电压,1.5V出来了说明是显卡供电问题。想问一下PL501的阻值是多少呀,我的是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