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几样维修工具,敬请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2-03-22):
修本、台式主板、显示器、相机,想入手bga、植珠台、编程器、示波器,敬请使用过和正在使用的朋友推荐个好用的品牌型号以及谈谈只所以被推荐的不同之处,谢谢!

网友:
安泰信ADS1102C , 这个波波好用吗?

网友A:
BGA最好是有一台,这样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我的是5860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也可以DIY一台。植珠台我个人认为是没什么用的,我只用可加热钢网,入手一个植珠台,在那边放着呢,入手的是二手的,是为了好玩才入手的,其实一直没来得及用。编程器,用的比较多的是西尔特的,目前比较流行的应该是500P,我的是280U,示波器都说数字的比较好用,我觉得数字的模拟的都差不多,主要看自己是否擅长使用,但频率要在100M或以上的,我的是固纬的6103模拟直读的,也是看坛上一位朋友买了,我了买了。

网友B:
BGA建议就买基地的360,我用的很顺手,至今还没失手过。植珠建议小钢网,我的台子都找不到了。示波器我的是1102,其实用的不多,当然你如果是使用波的高手那就另说了。另给你个建议 ---BGA膏子一定要买好的。我的都是100多的。编程器我的是580,你看最好能淘个3K。

网友:
要是新手的话,建议先不要买,

网友C:
你好,您全是手工植珠吗,我知道手工植珠成品率很高,但速度是不是慢很多,我也是在网上看的视频,用植珠台把锡珠倒在植珠台上来回晃几下就好了,这个植珠台在维修同行中用的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GA建议就买基地的360,我用的很顺手,至今还没失手过。植珠建议小钢网,我的台子都找不到了。示波器我的是 ...

谢谢,我也很看好360和1102,你说的台子找不到了,是不是你植珠用不到这玩意儿,全是手工植吗,还有我听基地的师傅说,手工植珠用的钢网和台子上用的钢网不能通用,是真的吗?还有那你推荐用哪种,拿一套手工植珠用的钢网还是那个台子?另外我在网上看手工钢网最全是273片,这些是不是都是常用到的。

网友:
新手观望中

网友B:
小网基本上和芯片是对应的,我以前买的好象是170片的,现在出的应该比较全了。不要管什么常用不常用---做维修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尽量多备才可以有备无患。我的台子用了几次就放弃了---太不好用。台子也不是你说的来回晃悠几下就好的。劝你别买,否则后悔。

网友:
我用的钢网是可以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也很看好360和1102,你说的台子找不到了,是不是你植珠用不到这玩意儿,全是手工植吗,还有我听基 ...

如果你要重植BGA芯片量比较大的话,型号比较统一,建议用植株台,否则就钢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网基本上和芯片是对应的,我以前买的好象是170片的,现在出的应该比较全了。不要管什么常用不常用---做维 ...

兄台级别很给力呀,很感谢你给我如此中肯的建议。

网友:
看来可以打消植珠台的念头了

网友:
网+锡膏还可以!

网友:
植珠台好用,钢网的,效率慢的多

网友:
我也觉得必须上植株台,用钢网很难,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学习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
我也在找工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最好是有一台,这样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我的是5860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也可以DIY一台。植珠台我个人认为 ...

谢谢分享,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您全是手工植珠吗,我知道手工植珠成品率很高,但速度是不是慢很多,我也是在网上看的视频,用植珠 ...

好久没看这个帖子了,现在大家一般都在用手工植球的,用钢网速度很快的,即使没有钢网,完全摆球如果熟练也是很快的。视频上演示的植株台都不适用,只针对某些BGA才可以。你说的那个视频我没看过,但听说过,但现在维修行业基本都手工的。

网友(2012-04-23):
网上买的308片钢网,昨天做了个3650显卡,效果杠杠的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的 多多益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520-1-1.html